在GX怎么画

楼主(2011-10-26):
下图是 书上的源图
用GX是画成这样吗?
还是画成下面形式

网友A:
应当是画成第一个图的形式吧(X12与Y7串联),记得对于功能表图,步与步之间只允许有一个“转换”。

网友B:
你打开软件后,创建新工程,那里有个SFC的,点那个之后就可以了编写了,那个是步进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