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6):
今天隔壁租房的家里没电了。他家的电路是这样的,电表出来接空开,然后是闸刀,漏电保护器。检查电路漏电保护器跳了,推上去依然没电。用试电笔试漏电保护器进线一火一零,而出线变成了两火了!我爸拆下出线量出线端一火一零,怀疑室内短路,我去拿万用表看有没有室内短路,回来时他家已经有电了。问我爸怎么弄的他说,他把出线直接接在闸刀下了(也就是没通过漏电保护器)。是漏电保护器的问题吗?有点疑惑的是把出线拆掉量漏电保护器出线端又是正常的,只是上线的时候发现两个都是火线。大家有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是漏电保护器坏掉了,接上出线用电笔量两根都是火线哪是因为其中一根是真正的火线,另一根电笔也亮哪是感应电;拆掉出线量正常了是火线没有断是正常的,零线在漏保内断了,用电笔量没电你误以为是正常了。说到底都是感应电的问题。

网友B:
检查重点放在刀闸到漏保之间的零线线路上,是不是造成虚接或者保险丝压紧没?

网友C:
漏电保护器坏了

网友D:
2楼回答得很好。

网友E:
这不奇怪啊,有大功率用电器接在线上,你用电笔,就两条线 都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漏电保护器坏掉了,接上出线用电笔量两根都是火线哪是因为其中一根是真正的火线,另一根电笔也亮哪是感应电;拆掉出线量正常了是火线没有断是正常的,零线在漏保内断了,用电笔量没电你误以为是正常了。说到底都是感应电的问题。

网友G:
漏保触头烧坏了。

网友H:
是漏电保护器的零线触点坏了,因为火线经用电器后回路断开而造成零线用电笔试验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漏电保护器的零线触点坏了,因为火线经用电器后回路断开而造成零线用电笔试验带电
没有接用电器哦,我倒觉得二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H:
若是感应电的话,你的线路绝缘程度也太差了吧?

楼主:
感应电和线路绝缘程度有什么关系?绝缘程度好就不会有感应电吗?不是很明白!

网友I:
接零线的触头要么烧坏了要么连机构损坏使其不能合上,换个漏电开关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J:
换个漏电保护器就知道了

网友K:
换上就行了,还在说!

网友L:
引用 网友D:
2楼回答得很好。

网友M:
二楼说的对,也很详细

网友N:
回路造成两个火线

网友O:
这种情况是由于零线断路造成的,你可以从这一支路开始时查起,看哪里的零线断了,比较大地可能是接头处,还有看看开关有没有问题,开关有一组不通。

网友P:
回路上,火线一直延长到漏保下端口,这可有什么奇怪的吗!什么感应电,220V的感应电,能使试电笔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回路上,火线一直延长到漏保下端口,这可有什么奇怪的吗!什么感应电,220V的感应电,能使试电笔亮吗?
我也有这个疑问,感应有那么强吗?能使试电笔亮?不过您说回路是指什么回路?所有用电器都拔掉了,应该没有回路呀?要说有的话也只有插座上的一个指示灯,它能导通火线???

网友Q(2011-11-28):
后面还有来的么 来围观11楼和22楼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