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N2系列

楼主(2011-10-26):
求助:各位师傅你们好,我司有几台台安N2系列变频器,电源电压是380V的,5.5KW。在一上电源就显示OU过电压故障。请问那位师傅有这方面的资料或内部电路图供我参考,或过压保护电路是那一块,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以前修过变频器吗?

网友B:
顺着开关变压器二次绕组往后找一下,哪路整流二极管后面,没有电解电容的,说明该路电源不是作为供电电源用的,就是直流电压采样信号.

楼主:
师傅你好,谢谢你的指点,请问你知道过压保护电路是那一块呀,有没有这个系列的电路图供我参考一下,希望能够再次感谢你能给予我的支持!

网友C:
sd.送修吧.

网友B:
电压检测信号,就从开关电源取出,端子8,D207整流电压即是。见下图.此信号进入主板后,经运算电路处理为一路模拟电压信号,送MCU;又经电压比较器等电路处理为过、欠压故障信号,送入MCU。估计是后续运算电路(比较器)异常所致,须顺端子8往主板电路检查。
主板电路图,临时手头没有啊。

楼主(2012-01-25):
谢谢师傅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