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也发个经验帖

楼主(2011-10-26):
不知各位同行们有没有使用施耐德静音接触器的(线圈上带线路板的那种)。这个东东最大缺点就是不防尘,当长时间使用后,铁芯上灰尘多了,就会出现不能保持现象。必须拆下线圈铁芯,把油灰擦净后才能正常工作。如果在特殊地方用,会增加查找故障难度,希望引起同行们注意。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少,除非工作场所粉尘多。

网友B:
如果有油渍的话,容易积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油渍的话,容易积尘。
这种接触器铁心新的都带油,在灰尘较大区域使用,很快就会出现启动后保持不住现象。

网友B:
以前见过中间继电器、小接触器,铁心端面涂有防护油;再后来见的新的,涂的是保护漆。
好多年没用了,不知道还有涂油的。

油污粘接而使继电器不释放、或延迟释放的故障,没有经验者检修,往往要花去一些时间。

网友C:
我们厂灰尘很多

网友D:
灰尘多的地方为什么不选用无触点接触器呢,没有触点也没有铁芯,再大的灰尘也不怕(别整个被灰尘埋起来就可以)呵呵

网友E:
我们厂经常出现因为积灰过多而造成的接触器吸合故障,所以经常到现场去吹灰

网友F:
我们每个月都对现场控制柜用压空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见过中间继电器、小接触器,铁心端面涂有防护油;再后来见的新的,涂的是保护漆。
好多年没用了,不知道还有涂油的。

油污粘接而使继电器不释放、或延迟释放的故障,没有经验者检修,往往要花去一些时间。
正解!

网友G:
本公司招聘电气工程师

基本要求 工作地区: 株洲 专业要求: 电气/自动化 学历要求: 大专及以上
工作经验: 3年及以上 年龄要求: 不限 性别要求: 男
具体要求 1、25-45岁,大专及以上学历,电气自动化、工业自动化等专业。
2、三年以上工作经验,能独立设计开发。
3、熟练掌握到少一家公司的PLC、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控制器等各种工业自动化产品的使用和开发。
4、熟悉各类现场仪表、电工仪器、传感器。
5、熟悉电气原理图的设计,办公软件及AutoCAD制图软件的应用。
6、责任心强,有良好团队意识,能适应压力氛围。

工资范围 3000-6000元/月
详细待遇 另加项目奖

网友C:
啥样的,来个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