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6):
近期改造一台设备,有一个三速电机,准备改为双速用,请问有什么简单方法?

网友A:
甩掉一组抽头!

楼主:
剩下的6根线跟普通的双速电机一样接线吗

网友B:
也学习下!
希望朋友们能传下三速电机的图。谢谢!

楼主:
关键那个电柜里面接触器只能放那么多。不能多放。

网友C:
参照此图进行接线。

网友D(2012-09-16):
引用 网友A:
甩掉一组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