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遇到此图,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11-10-26):
某变频器的主电路原理图如下图所示,回答以下问题
1、VD1~VD6组成( )。
2、RB的作用是为了( )
3、R1和R2的作用是( )。
4、CF1和CF2的作用是( )
5、Vl~V6组成( )。
6、图中电阻RL及开关SL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1、VD1~VD6组成(直流)。
2、RB的作用是为了( 看不见在哪里 )
3R1和R2的作用是( 断电时给电容放电,或是压敏电阻,防止电压过高击穿电容 )。
5、Vl~V6组成( )。
6、图中电阻RL及开关SL的作用是什么?RL是大功率电阻可以调压启动电机,启动完后SL闭合运行

网友B:
VD1-VD6 逆变,直流变交流
RL 制动电阻 在电机停止或反转时,消耗电机发的电,防止中间(直流)电路电压过高
SL 正常工作是闭合,短接RL

网友C:
我只做补充说明:第六个RL为充电电阻,SL为接触器(相当于开关),这两个组合起来就是软起电路,主要是为了保护整流器等电路,因为大电容的瞬间充电会造出大电流

网友D:
典型的变频器主电路

网友E:
1、VD1~VD6组成( 三相桥式整流电路 )。
2、RB的作用是为了(防止直流母线上负载电机引起“泵升”过压 )
3、R1和R2的作用是( 储能电容的断电泄压 )。
4、CF1和CF2的作用是( 储能缓冲)
5、Vl~V6组成( 三相逆变桥 )。
6、电阻RL是变频器上电时CF1和CF2的充电限流电阻,SL的作用是变频器运行时的限流跨越继电器?

网友F:
1、VD1~VD6组成( 整流桥整流 )。
2、RB的作用是为了( 停车制动 )
3、R1和R2的作用是( 储能电容均压电阻 )。
4、CF1和CF2的作用是(储能电容 )
5、Vl~V6组成( 三相逆变桥 )。
6、图中电阻RL及开关SL的作用是什么? RL属于预充电电阻,SL应该是启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