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6):
是这样的,在做一个喷枪来回喷涂工件的设备。手头上有一个kinco的步进电机2S86Q-051F6、驱动器2M860,各一个。

PLC  S7-200 224,用位置导向让步进电机往复运动。我用导向的相对位置做了一个包络,里面有4个步。但是今天试机到第二步就

速度上不去了,堵转。是不是速度太大了?因为往复运动的行程只有300mm,想要尽快加速到恒速阶段,速度设置小了达不到要求,

设置太大步进电机有失步堵转了。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还有个问题,因为行程只有300mm,程序上是走完300mm的脉冲让他反

转再走这么多个脉冲,这样往复运动,按下停止按钮回零点。但是喷枪总处于加速阶段的话,喷涂工件很难做到均匀啊。到底怎样设

置速度才能不让步进电机失步且加速啊。各位高工,求解答,谢谢!

网友A:
西门子的定位控制是不怎么好用。

网友B:
西门子逻辑控制还行,控制伺服你还是用其它的牌子,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C:
PLC控制伺服  欧姆龙 三菱 都要优于西门子

网友D(2014-11-01):
作为菜鸟一枚,能做的就是帮顶

网友E(2015-01-09):
可以提高停止或启动转速,有利于加速到最高,缩短加速时间。
堵转主要是加速太快(相对于力矩和惯量),对你的解决办法真能是增加驱动电压,例如从24V提高到36V甚至48V。

网友F:
为了学习还是生产?如果是生产简单一点可以用气缸,带磁环的那种,两个传感器,两个继电器,一个双头电磁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