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6):
有一台7.5kw贝西变频;工作中不定时的无显示(无显示时不能工作),只要断一下3相主电源,重新上电;就能正常工作.一天中有个1-3次左右;但出现故障的时间长短不一.请问大侠们,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故障?是哪里的问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可能有元件热稳定不好。

网友B:
无显示时,测一下端子上的+24V\10V辅助电源,若正常,可能为抗干扰处理不好,至通讯中断.在操作面板和主板上的通讯线上,串接磁环试一下,也许有效.
否则,应检查开关电源的故障,找出易停振原因.

楼主:
谢谢咸老师的指点,当出现问题时,我会去查一下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