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1-10-26):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和旋转编码器是不是一样的?接线是一样的吗?是怎么接的?那位大虾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这个你要,看看那电机的说明书了,不能瞎接的

网友B:
根本就不一样,两种概念!

网友C:
是呀,根本不一样,两种概念,东元伺服山东一级代理。QQ464531278 15865265737

网友D:
呵呵;伺服的一般都是用专用的线接到驱动器上;

网友E:
原理是一样的,分辨率好像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