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10-26):
请问变频器一般参数的调节、都调节那些?请大虾指教下。谢谢

网友A:
变频器说明书有,你需要什么就设什么,一般单独只用,不需要改什么参数的,默认就好

网友B:
你还是来我参加下培训吧!QQ:294314727

网友C:
要看具体的要求;
如果只是让电机转起来,就把频率来源及运行信号来源设了就行;

网友D:
多看看说明书,他是你入门的老师

网友E:
先看看说明书吧,再根据要求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