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隐藏问题?

楼主(2011-10-26):
梯形图中的程序还可以隐藏是么?通信中的子程序可以隐藏?是怎隐藏的呢?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
现在我还没见过有隐藏的

网友B:
欧姆龙的程序就可以隐藏。实际上也叫不上隐藏,就是把中间一段程序加密,然后上传的时候显示都是NOP 操作。

网友C:
没用过隐藏@

楼主:
三菱的PLC,FX2N的。没有找到其中的通信程序。那隐藏的程序是否要分段写入到PLC里面呢?

网友D:
能隐藏吗?怎么用啊?很想试试!!

网友E(2011-12-20):
好像在显示的选项里卖弄,至于能不能隐藏,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