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6):
请教各位大侠,因为特殊环境限制,要求用伺服电机代替步进电机使用,而并非简单的替代,我的意思是:伺服电机不用反馈信号当步进电机用,可以么?也就是开环控制的伺服电机,我要的就是可以控制他的位置和高转速,其他的可以忽略,我想问的是,如果不接受反馈信号,伺服电机能正常运转么?

网友A:
如果不接驳编码器,那么会报错误从而不能正常使用,至于你接了编码器而程序中不使用,那无所谓.

楼主:
谢谢楼上热心人,你太强了,每个版块都能见到你非常专业的回复,能得到你的指点很荣幸,谢谢!

网友B:
呵呵;大多数品牌的没有了编码器电机都不能运行了;

网友C:
你用什么驱动器?伺服电机和驱动器要配套使用,编码器反馈伺服电机位置给驱动器,驱动器根据电机实际位置进行控制。伺服电机就是一个三相永磁电机+编码器。

楼主:
现在犯难的是编码器的线头没办法接进驱动器里面啦,因为电机自身是转动的

网友D:
把编码器报警这一项从驱动器里面去掉应该是可行的!比如编码器坏了造成电机飞车不就是跟当步进电机一个道理么?小弟愚昧,别见笑哈!

网友E:
什么品牌的伺服,好奇中……

网友F(2011-12-16):
是的,可以一般场合

楼主(2013-12-02):
回复 网友B:
ZMCY大师你好,我发现我发布的帖子经常可以得到你的帮助,对你的水平和为人比较信服,我现承担公司内部的自动化工程改造工作,如你是主营自动化元器件、负责电控箱制作接线或可编制控制程序,可以找我合作,电话13097725888,QQ99069014。

网友G:
不行的,伺服要有编码器来反馈信号到驱动器,

网友H:
“要求用伺服电机代替步进电机使用,而并非简单的替代,我的意思是:伺服电机不用反馈信号当步进电机用,可以么?也就是开环控制的伺服电机,我要的就是可以控制他的位置和高转速,其他的可以忽略,”

1、楼主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2、伺服不是步进的,伺服电机实际是靠“PLC+变频器+编码器”运转的;
3、没有编码器,伺服系统就是普通交流电机变频调速(或者直流电机调速)!

网友I:
去掉编码器也能用吗?不是会报警?

网友J:
伺服电机是线性控制的,必需有反馈装置才可步进,不然就是普通的交流电机了,可以高速运转没法定位。
步进电机是一种不需反馈就可以精确步进的电机,但普通步进转速不高,也有高速步进电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伺服电机是线性控制的,必需有反馈装置才可步进,,……

1、伺服电机,是不能步进的;
2、有反馈装置,也不能步进,因为反馈只是个检测的方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不然就是普通的交流电机了,可以高速运转没法定位。
……

1、这句话是对的,伺服电机是个普通电机的开关控制;
2、只能用编码器或者位置检测设备得到位置信息,并进行开关控制定位!

网友K:
伺服的架構 驅動器+同步電機 +編碼器

編碼器在此扮演兩個角色 一是速度閉環(位置閉環) 另一是電流閉環

沒有訊號的回饋 那他還是伺服嗎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伺服的架構 驅動器+同步電機 +編碼器
編碼器在此扮演兩個角色 一是速度閉環(位置閉環) 另一是電流閉環
沒有訊號的回饋 那他還是伺服嗎

1、伺服的架构应该是“PLC+调速电路+电机+编码器”;
2、“调速电路+电机”是伺服的“速度閉環、 電流閉環”;
3、以“PLC的偏差计数器+编码器”构成伺服当前位置检测机构,并根据当前位置给定伺服速度或电流,最终到达目标位置!
4、所以,没有编码器,伺服就是一个电机调速机构,是“变频器+交流电机”或者是“直流调电压器+直流电机”!
5、所以,没有编码器,伺服就是一个不能进行位置控制的调速器!
6、所以,没有编码器,“速度闭环”或者“电流闭环”控制不受影响!
7、所以,没有编码器,就没有位置环,就不能进行位置的相关控制!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伺服电机是线性控制的,必需有反馈装置才可步进,,……

1、伺服电机,是不能步进的;
2、有反馈装置,也不能步进,因为反馈只是个检测的方法;

伺服是模数方式的传动电机,控制是数模方式,是可以步进方式计数运行。伺服原理是以脉冲占空比来控制。
步进完全是数控方式步进运行,看步进电机结构。

这是数控最基本原理。

网友L:
请教各位大侠,因为特殊环境限制,要求用伺服电机代替步进电机使用,而并非简单的替代,我的意思是:伺服电机不用反馈信号当步进电机用,可以么?也就是开环控制的伺服电机,我要的就是可以控制他的位置和高转速,其他的可以忽略,我想问的是,如果不接受反馈信号,伺服电机能正常运转么?
伺服比步时价钱高很多,性能也好很好,但一定要接编码器的线,要不,就不是伺服,
但楼主说的用法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在使用伺服的速度控制模块,有很多人也在用这种模式,只需要伺服电机的高速度转动。不做位置要求。性能也比步进好很好,速度波动少。可能范围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