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

楼主(2011-10-27):
我单位一台s7-300PLC半年未用,现在上电后PLC运行灯不亮,控制屏乱码,数字输出模块灯布亮。SF灯亮,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注:因是国外进口设备,无法观看程序。

楼主:
哪里坏了,是cpu吗

网友A:
你看看plc里面有没有电池,可能是电池没有电了,如果有复位按钮,你复位看看,一般plc停用是不会坏掉的

网友B:
是电池没有电了,程序不见啦。

网友C:
我可以维修13830812651

网友D:
状态开关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