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IXI XJ3-5

楼主(2011-10-27):
各位朋友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这里有一台173KVA的高宝印刷机,安装时配了一台250KVA的稳压器,机器低速运转时一切正常,由在低速转为高速运转的过程中稳压器会突然跳电。打电话到稳压器公司,他们让我把里边的一个DELIXI XJ3-5 断相相序保护继控制器短接,短接后机器可以高速运转了,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对我们设备造成危害.

网友A:
相序保护控制器短接后就没有相序错误时的保护功能了,对有些不能反转的设备是很严重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没什么关系,如果己经运行了的,设备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