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7):
一台37KW的变频器装在11KW起重机上。没装变频器之前起重机一刹车就会斜动,想装一台变频器来起避免重机斜动,但是装上变频器后还是一样问题。有没有什么方法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A:
什么叫“斜动”?

网友B:
呵呵,同样关注。斜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估计楼主是指抖动吧,如果是的话请问刹车是用说明制动的呢

网友D:
斜动是不是大车不同步,如果是就查大车两电机的刹车装置

网友E:
起重电机转子是绕线式的,启动力矩较大不适应用变频器

网友F:
起重机有专门应用的变频器的,不是普通的变频器就能用的,尤其像高空的那种起重机用普通变频器是很危险的

网友B:
起重机控制,需要有抱闸控制的配合,所以,有些工艺上的特殊要求。有的变频器具备抱闸的逻辑配合控制功能,有的没有,没有的可以在外部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