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7):
2004年左右的梯,苏州迅达,四层四站的货梯!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基站为地上一层!一般情况下是自动运行的!
故障现象是这样的:前几天有人乘电梯去地下室,不知道什么原因,光幕线刮到了什么东西,导致光幕线断了!而且还把在轿厢顶上的光幕控制盒上的接头给拉开了!
我去了之后,现象就是电梯停在地下室,光幕一个劲儿的报有异物阻挡的声音!一侧光幕灯不亮!!到轿顶,看到光幕控制盒上的线头掉了,就接上了,还是不行,就用检修档使电梯上行!用手把门关上的!然后就看到光幕线断了,接上,光幕是正常了,电梯却还是不关门!又顺线找发现一个行程开关,在门刀后面,两侧门,一个门上一个,上面有四根线,现在就接了一根,其余三根全部都掉了,按上面断下来的线头把线接上,电梯还是不关门!!后来把厅门关上了,用检修上下行,轿门不关,电梯却能走了!!拨到正常运行上,电梯门用手关上,会自动平层,开门,然后在轿厢里面选层能选上,却不能关门!!

一直拖了两天,今天又去看,发现接线的那个行程开关好像没什么作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它动作,于是就把线给拆了,电梯居然好了!可以运行了,就是不在平层位置的时候,在轿顶打检修,上下行的时候,如果轿门是开着的,那么,电梯就是一边关门一边跑!!如果把门手动打开,然后把检修开关拨到正常位置,轿门会先关,但没有完全关上,还差十几公分对上的时候,电梯就开始跑了!

总结一下吧,我语言能力不行!呵呵!

现在的故障现象有:
1、在轿顶,检修开关拨到检修上!如果轿门是开着的,那么电梯会一边关门,一边运行!!无论上行还是下行!
2、把电梯不停在平层位置,就是用检修跑离门区!然后把轿门打开,检修开关拨到正常后,电梯可以先关轿门,但不是轿门关到位后,电梯才运行平层,而是还差一段就运行了!
3、这个是上面没说的,就是门机上不是有个旋转编码器吗?好像上面有个锁似的东西,以前只有关门到位以后那个旋转编码器上的锁才会锁死,使门机不会松离而使电梯门打开!而现在,只要不把门机上的急停按钮按下去,门机上的那个锁就一直是通电的!就是一直是锁着的!!

高手啊,现象就是这么个现象,救救俺吧!!!!!!!!!!!!!!

网友A:
电梯请找有操作证的;

网友B:
最好找个有证的来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