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7):
求大侠怎么弄,感谢

网友A:
前提是注释要写进去,你有没有写进去呢,里面有没有注释呢

网友B:
前提是注释要写进去,你有没有写进去呢,里面有没有注释

网友C:
呵呵;前提是你的PLC内有注释写进去,才能读出;

楼主:
我联机时,校准程序有一小部分程序不一致,所以我就读出程序,读出程序时,没有注释,(原来的有注释,急急)

楼主:
注释是存在那个文件夹里,如果把以前的注释怎么下载到PLC里面

网友C:
你根本没有写入;也就不存在读出了;
要写入你首先要把PLC程序存储区分出一部分来;

网友D:
你的注释没有写进去,而且三菱的注释能写的也不错

网友E:
我联机时,校准程序有一小部分程序不一致,所以我就读出程序,读出程序时,没有注释,(原来的有注释,急急)

根据你说的 我分析应该是这样的!
三菱的PLC 在读取程序时会自动生成一个程序文件,(一般上传文件时不传注释的,所以你读取的是没有注释的程序)这个读取的程序会自动打开在当前的编程软件里!然而,这时你肯定是有程序打开在编程软件里的,(也就是你那个有注释的程序,)所以你发现读的程序是没有注释的!

网友F:
没写进去怎么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