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7):
西门子变频器,输入电压是380V,请问直流母线电压一般为多少?

网友A:
输入电压乘以1.35

网友B:
直流母线电压一般在530V左右

网友C:
380X√2;

网友D:
计算公式为:输入电压×1.35是正确的。

网友E:
请问楼上师傅所说  输入电压乘1.35 (1.35是什么含义?)

网友D:
ok,楼上解释的非常到位。其实不是西门子的,所有的变频器都具备这种特性。计算具备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