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8):
求教各位工程师,这个组态王函数怎么来使用啊?不太理解的过来

网友A(2012-09-14):
该函数为实现结构变量间的引用,结构变量可以引用成员数相同、成员类型相同的其它结构变量。一般用于对于多组定义相同的IO变量,定义一组内存变量,在组态王中使用这一组内存变量定义画面显示的情况。使用格式如下:
   StructVarRefAddress(RefStructTagname, RefedStructTagname);
参数:
   RefStructTagname:字符串型,引用的结构变量名称(不带成员名)
   RefedStructTagname:字符串型,被引用的结构变量名称(不带成员名)

例如:
   电力监控系统中,有多台变压器,有电压、电流、功率等数据。要求做一幅画面,在不同时刻分别显示各变压器的电压、电流、功率值。这个可以通过引用变量来完成。
   定义一个结构Transformer,其中包含三个成员变量I、V、P,分别定义结构变量:Transformer1、Transformer2,这两个个结构变量的成员I、V、P均为IO变量,定义结构变量Transformer3,其成员I、V、P均为内存变量,在定义画面的动画连接时使用Transformer3变量,可以在命令语言脚本中使用变量引用函数分别引用两个IO变量。
   要显示Transformer1的数据时:
     StructVarRefAddress(“Transformer3”, “Transformer1”);
   要显示Transformer2的数据时:
     StructVarRefAddress(“Transformer3”, “Transforme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