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驱动

楼主(2011-10-28):
求助松下A5伺服驱动(新机器)速度模式运行抖动尖叫声,请问调节哪几个参数?谢谢

网友A:
有没有报警呀,之前也碰到类似的情况,我的是驱动器容量小了,后来加了一个减速器就好了!

网友A:
不记得说了,你也可以尝试调节一下惯量比!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你可以先自整定一下,不行在手动修改

网友C(2012-03-28):
把钢性调低应该可以
全自动铁芯卷绕机,横剪机,斜剪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