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8):
三菱FR-D700变频器,设置参数显示转速,1500。PU模式可达3000r/min,E模式只能1200r/min的样子。
为什么PU超过1500,甚至能达2倍,而E不到1500呢? 谢谢

网友A:
呵呵;看一下频率是多少?
你电机是几极的?

楼主:
基准频率?50HZ。普通的4极。

网友A:
50HZ,4级的电机一般就1400多转/分;
你还是先看频率吧;
外部模式及PU模式频率来源不同;设定的最高频率也就有区别;

网友A:
外部用模拟电压控制频率,与你电压及最高电压对应的频率参数有关;

楼主:
外部模式及PU模式频率来源不同;设定的最高频率也就有区别
有道理 谢了

楼主:
暂时的理解就是,接外部电位器,频率上限50HZ,转速上限1200~~~~
这个可以更改参数来修改么~~~手册上好像没看到~~
大家探讨~~~~~~~~~~

网友A:
呵呵;上面是出厂值;
你也可以把电位器对应的最高频率设成120HZ;

楼主:
又仔细查了手册,外部电位器,端子增益频率,PR.125,初始值50,改之即可。
受教。
哈哈 我太菜了

网友A:
搞明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