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8):
两个配料车1#车和2#车,每个配料车分别接变频器1#变频器和2#变频器,每个料仓都有单独的电机
1#配料车用A斗截料很正常,1#车用B斗截料时变频器总跳
2#配料车A斗和B斗都很正常,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第一,比较下1#和2#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有否差异?
第二,比较下1#和2#变频器的接线方式与方法有否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