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8):
三菱FR-S520-0.75K-CHR问题,设P77,0,1都修改不了P79参数,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79=1肯定不可修改。79=0,仅限停止时可写入。比如STR、STF无信号。

网友A:
讲错了 77

楼主:
谢谢,是0,2,我试过。现在是EXT操作,要改PU操作改不了,

网友B:
要PU灯亮了才能改写参数;

网友B:
EXT是外部操作,此状态下参数是不能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