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

楼主(2011-10-28):
有人用过KPROS-535MW的驱动器没?或者知道C.D+,C.D-,H.O-,H.O+,D.S+,D.S-的定义是什么或者接线时它的线该怎样去接?谢谢!

网友A:
接三相六出线电机用的。电机按每二条能量通的接上一个正和负就行了

楼主:
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A:
我没有用过,是从你标识的符号理解的。不管怎么弄,电机就这么几根线,有一定的步进电机常识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于型号来说,每个厂家的标示都不一样,你想取什么名都可以,所以报型号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三相六出线电机用的。电机按每二条能量通的接上一个正和负就行了

对,C.D+,C.D-,    H.O-,H.O+,     D.S+,D.S-  楼主可以量一下这对线的电阻就可以看出来了,就是电机的三相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