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8):
1000的变压器功率因数怎么从0.7提高到0.9以上,功率在50KW左右

网友A:
感性负载才有用。装电容补偿,具体容量可以查电工手册。

网友B:
1000的变压器?什么意思?是1000kVA吗?要提高功率因数,关键看负载性质,电感负载就并电容。

网友C:
1000的变压器,负载功率只有50KW?

网友D:
投入25kvar电容就差不多了

网友E:
1000KVA吧?你可以根据你单位变压器所带的负荷功率,从功率因数速查表上查出且算出你所要进行无功补偿的容量。如果你的负荷稳定在50KW左右,你可以直接并接一块30kvar的电容即可。

网友F:
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