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量及计算

楼主(2011-10-28):
关于风量及计算
风量 ,英文名称为air quantity ,在空调自控行业中的定义为单位时间内流过管道的空气体积或质量。 单位时间内空气的流通量,有送风量、新风量等其他细分,送风量用于表明鼓风机、空调等通风设备的能力,单位是立方米/秒。因为体积较大,一般是立方米/小时,风机风量可以到数以万计立方米/小时。新风量,是指室内新鲜空气的总量。我国国家标准GB/T18883-2002规定,新风量不应小于30m3/h.人。本文讲的是洁净室风量的计算。
洁净室送风量计算
洁净室送风量计算主要是指在已知洁净级别或允许菌浓等条件下计算风量,其步骤是:
一、正压洁净室送风量QⅠ计算
1.乱流洁净室送风量计算Q1-1
乱流洁净室——1000级、10000级、100000级、300000级的洁净室,送风量是以换气次数为准来计算的:
QⅠ-1=KV
式中:K——换气次数;
V——洁净室净体积;
N——非单向流洁净室稳定含尘浓度;
G——洁净室内单位体积发尘量;
M——室外空气含尘浓度;
S——回风量与送风量之比;
ηH——回风通路上过滤器的总效率;
ηX——新风通路上过滤器的总效率。
实际工程计算中换气次数K很难用以上公式计算,一般均采用经验换气次数。在各国的洁净室标准中,相同级别的非单向流洁净室的经验换气次数并不相同。我国《洁净厂房设计规范》(GB 50073-2001)中明确规定了不同级别的非单向流洁净室洁净送风量计算所需的经验换气次数,见下表:
 空气洁净度等级 GB 50073-2001 ISO/DIS 14644—4 医药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6级(1000级) 50~60 25~56
7级(10000级) 15~25 11~25 ≥25
8级(100000级) 10~15 3.5~7 ≥15
9级(1000000级) 10~15 3.5~7 ≥12

注:①换气次数适用于层高小于4.0m的洁净室。
②室内人数少、热源小时,宜采用下限值。
③大于100000级的洁净室换气次数不小于12次。
二、系统送风量QⅡ计算
系统送风量应在洁净室送风量基础上再加上系统漏风量。对于严格按《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制作安装的风道系统和空调设备,建议其漏风率取下表数值:
 洁净度级别 漏风率(%)
系统 空调设备 总计εΣ
低于1000级
1000级到低于100级
等于或高于100级 4
2
1 2
1
1 4
2
2
式中:ΣQⅠ为各洁净室送风量之和。
三、系统新风量QⅢ计算
1.满足卫生要求洁净室所需的新风量Q1
(1)对于室内无明显有害气体发生的一般情况,按《洁净厂房设计规范》每人每小时新风量不得小于40m3计算:Q1-1=人数×40 m3/h。
(2)对于室内有多种有害气体发生的情况:
Q1-2= Qa+Qb+…+Qn
Qa= La/Ta Qb= Lb/Tb … Qn=Ln/Tn
式中:Qa…Qn——稀释各种有害气体必需的通风量;
La…Ln——各有害气体的发生量;
Ta…Tn——各有害气体允许最高浓度
有害气体允许最高浓度(mg/ m3)
 名称 允许浓度 名称 允许浓度 名称 允许浓度
一氧化碳
丙酮
环乙酮

甲苯 30
400
50
40
100 二甲苯
甲醇
乙醇
环乙醇
二氧化硫 100
50
1500
50
15 三氯乙烯
四氯化碳
盐酸
汽油
乙醚
氢氧化物及硝酸 30
25
15
350
500
5
比较Q1-1和Q1-2,取最大者为卫生所需新风量
2.保持室内正压所需新风量Q2
(1)局部排风量= Q2-1;
(2)通过余压阀的风量= Q2-2,可从余压阀的说明书中查得;
(3)由缝隙的漏出风量= Q2-3
式中:F1——缝隙面积;
E1——流量系数通常取0.3~0.5
v1——漏出风速
ΔP——室内外压差
ρ——空气重力密度常取1.2kg/ m3。
以上缝隙法公式计算繁琐,还可以采用另一种换气次数法进行计算,换气次数根据经验值估算,即当洁净室的压差值为5Pa时,压差风量相应的换气次数为1~2h-1,当洁净室的压差值为10Pa时,压差风量相应的换气次数为2~4h-1。因为洁净室压差风量的大小是根据洁净室维护结构的气密性及维持的压差有关,所以在选取换气次数时,对于气密性差的房间可以取上限,对于气密性好的房间可以取下限。
综上所述保持室内正压新风量:
Q2= Q2-1+Q2-2+Q2-3
对正压室要求特别严时,还应在Q2加上开关门和传递窗的漏风量。
3.满足一定比例的新风量Q3
当不能确切知道人员数或漏泄情况时,或者在初步方案时作为估计用,可采用新风应占总风量一定比例的方法来确定新风量。
按《洁净厂房设计规范》规定,对于乱流洁净室,新风量不应小于总风量的10%~30%,对于单向流洁净室,新风量应不于总送风量的2%~4%。原则是:洁净度越低新风比越大。
当然,对于全部用循环风的场合,或者工艺需要或允许时,新风比可不按以上比例取。
4.补充送风系统漏泄所需的新风量Q4
Q4=系统送风量×εΣ
=QⅡ×εΣ
5.系统新风量QⅢ
比较ΣQ1、ΣQ2和ΣQ3,取其最大值,“Σ”为各室该风量之和。然后加上系统漏风量Q4,即为系统的最后所需新风量。
QⅢ=(ΣQ1、ΣQ2、ΣQ3)max+Q4
四、系统的回风(循环风)量QⅣ的计算
系统的循环风量应为系统总送风量减去新风量。即:QⅣ= QⅡ-QⅢ

风机风量的计算公式
风机风量的定义为:风速V与风道截面积F的乘积.大型风机由于能够用风速计准确测出风速,所以风量计算也很简单,直接用公式Q=VF,便可算出风量。
  风机数量的确定根据所选房间的换气次数,计算厂房所需总风量,进而计算得风机数量。
计算公式:N=V×n/Q 其中:N——风机数量(台); V——场地体积(m3); n——换气次数(次/时); Q——所选风机型号的单台风量(m3/h)。
风机型号的选择应该根据厂房实际情况,尽量选取与原窗口尺寸相匹配的风机型号,风机与湿帘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尽可能分别装在厂房的山墙两侧),实现良好的通风换气效果。排风侧尽量不靠近附近建筑物,以防影响附近住户。如从室内带出的空气中含有污染环境,可以在风口安装喷水装置,吸附近污染物集中回收,不污染环境。
工艺排气系统
风量计算:
 "E1.长方形或方形面积之出风口:(公尺单位)
+i长×宽=面积(M^2)
,Z面积各点的平均风速=m/s(公尺/秒)
面积(m^2)×平均风速=m^3/s(立方公尺/秒)2 l) @! V/ I’ W4 J7 K
m^3/s×60=m^3/minute(立方公尺/每分)=CMM
 BCMM×35.3146=CFM(立方尺/每分)
!~" a+ K; b$ @
2.圆形之出风口面积:(公尺单位)
![半径×半径×3.1416=圆面积(M^2)
! V9 l. M’ F1 P4 {:a圆面积各点的平均风速=M/S
.a圆面积(M^2)×平均风速= M^3/S(立方公尺/秒)
  m^3/s×60=m^3/minute(立方公尺/每分)=CMM
  4 M’ Z1 Q+ a0 P# Q0@+ eCMM×35.3146=CFM(立方尺/每分)。
如今,测量洁净室出风口的风量,不需要再那么复杂去计算了,直接使用风量仪,根据风口的规格选配好风量仪以后就可以得出风量值了,目前,全球做的最好的风量仪,也就只有两个品牌,其中一个就是法国凯茂(KIMO)生产的套帽式风量仪DBM610,这款产品采用压差原理,采用多点平均的新型风速数据采集方式,替代了之前的 DBM700产品。使用也方便容易,将该产品特色附上,供大家参考。
产品特色:
• 套帽式风量仪 ( 量程: 40 ~ 3500 m3/h )
• 大尺寸液晶显示屏 (含背光功能)
• 可搭配不同尺寸风量罩, 标配 610 x 610 mm 风罩
• 风量仪主机可搭配皮托管测量管道内风速和风量
• 标配软件和连接线可将记录数据与电脑连线下载
• 测量风量时可做多点平均计算
• 随货提供便携箱和法国工厂校准证书
技术规格:
量程
风量
40 ~ 3500 m3/h

温度
0 ~ +50 °C

主机搭配皮托管可做手持式差压风速测量仪使用,测量管道内风速和风量

差压
-2500 ~ +2500 Pa

精确度
风量
±3%读值± 10 m3/h

温度
±2%读值± 0.1 °C

主机搭配皮托管可做手持式差压风速测量仪使用,测量管道内风速和风量

差压
±0.2%读值± 2 Pa

分辨率
风量
1 m3/h

温度
0.1 °C

差压
0.001 Pa ~ 0.1 Pa

显示屏
大型LCD液晶显示屏,尺寸86 x 51 mm

风罩尺寸
标配
610 x 610 mm

选购
720 x 720 mm , 1020 x 1020 mm

720 x 1320 mm , 420 x 1520 mm

电源供应
4节1.5 VDC电池
如有需要该产品,可与法国凯茂-KIMO在上海总部021-68768938或深圳办事处联系:0755-26649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