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顺序功能图编程求助

楼主(2011-10-28):
正在练习状态初始化指令IST应用,在编写自动返回原点程序时出现如图所示问题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分支 合并 的条件怎么看起来乱乱的,有点矛盾,而且我个人认为你的分支点位置有问题。楼下高手来回答一下吧!

网友B:
分支处有问题吧

网友C:
明显是分支问题,想跳转哪一步箭头画出来添加跳转号就行了

网友D(2012-05-31):
1.....4应该互相有一个连锁

网友D:
如果1...4同时接通。就出现错误,应该有一个不能同时接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