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9):
以前看的是三菱的PLC,主要是FX系列的,怎么没有“组态”这个概念,为什么siemens的就要“组态”,怎么理解组态这个概念?求高手解答!

网友A:
组态,configuration,就像组装电脑一样<硬件组合,装系统>。在工业环境下,组态定义为用应用软件中提供的工具、方法,完成工程中某一具体任务的过程。
在当今工控领域,一些常用的大型组态软件主要有:罗克韦尔(Rockwell)-SE,ABB-OptiMax,爱默生DeltaV,WinCC,iCentroView, iFix,Intouch,组态王(KINGVIEW),力控,易控,巨控组态(giantview)等。

网友B:
我理解的是,把人机界面(如触摸屏)上画面里的按钮、显示的文字图形啊之类的每一个小部分与PLC内的变量一一对应,再连上个通讯线,让它们真正起作用,就叫组态了把

网友C:
其实西门子之类所说的组态一说,说简单的就是各部分的组合体,什么PLC、HMI等等的合成的。欧式的都喜欢叫组态,听起来比较酷,日式就没这个叫法,日式都是各归各的

网友D:
FX系到的不用组,Q系列的还是要组一下的,呵呵

楼主:
呵呵~~名字都玄乎的很,我想等我自己“组态”几回,可能其中的含义也就明白了吧,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E:
其实对于组件单元的PLC模块,不管是SIEMENS的还是三菱 OMRON的,都有硬件“组态”:模块所在位置,所设单元编号,采集信号性质等等,与SIEMENS的组态部分类似,只是SIEMENS的专门当作一个部分来作。
当单元设置组态完成,那么相关的IO地址,信号性质,等等,就确定下来了。

网友F:
上面一楼说得好!

网友G:
组织起来的形态

网友H:
把硬件的安装形式在软件上表现出来,做到软件和硬件一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