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9):
一般主打品牌,西门子,三菱,欧姆龙这三个牌子的PLC跟HMI,如果设备上面是串口或并口的,都可以转USB跟电脑通讯吗???
那些老早出来的可能不能转吧,不是太老的都可以转吧???
我的电脑没串口,也没并口。
我怕以后要用到一些设备,不能转USB的,就麻烦了。

网友A:
现在好多产品新的型号会考虑用USB口,以前老的会没有,但很多通讯线有带USB转换的

网友B:
一般都有USB接口的编程电缆;

网友C:
USB的编程电缆国产的都有的

楼主:
那就好,没必要换电脑主板了。

网友D:
换电脑主板干什么呢
台式机基本都有串口
笔记本没有 可以加转接器或者转接卡

网友E:
楼主你有点多虑了。

网友F:
不论串口并口多古老的,都可以转的,不能转的也可以有其他的解决方式,通过扩展串口并口,总之你的设备不会浪费。

网友G:
老式的笔记本电脑有能插转换卡的,现在的本没有232口了,都是USB,
PLC的电缆现在也在向USB过渡, 仅我用过的,西门子 300 200,三菱的FX Q ,OMRON的 CP 系列 等等,都有USB的电缆,
如果都用换主板的话,买了就得换,呵呵

网友H:
可以买一个USB转串口就搞定了。
现在还有好多的PCIA转串口的卡也不错。

网友I:
肯定没问题的啊

网友J(2011-12-16):
可以买一个USB转串口就搞定了。

网友K:
USB的编程电缆

网友L:
USB口都可以用,只不过需要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