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9):
一根1.5平方的电缆,电压127伏,有漏电现象,用电笔能量出有电,为什么用手摸感觉不到有电呢?

网友A:
通过人体电流超出感知电流才会感觉到!!!

网友B:
这个与你对地绝缘电阻有关。对地绝缘电阻高,没有感觉,绝缘电阻低。就觉得挨电了。

网友C:
用的是数字电笔吧

网友D:
这种情况有很多,与线经无关,断线的、感应的或者与你大地的绝缘程度有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数字电笔吧

网友F:
这个与你对地绝缘电阻有关。对地绝缘电阻高,没有感觉,绝缘电阻低。就觉得挨电了

网友G:
绝缘好才不会有感觉,当然最好不要去摸它。

网友H:
要详细说明操作现场的情况,才好分析。

楼主:
我用的是100V以上的电笔,量的,也是能感觉到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