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硅整流

楼主(2011-10-29):
首先感谢上次帮忙出主意的朋友!谢谢
这次小妹又来求助了。能帮忙文字叙述下硅整流的原理吗?我很笨的,大哥哥大姐姐耐心点。呵呵!!
谢谢来看我帖子的朋友!懂的劳驾您老了,不懂的我们可以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 ̄▽ ̄)> 哇哈哈…

楼主:
这图纸小妹用电脑上普通画图软件,画了一下午。。有没有什么电工画图的软件啊。。求助
(☆_☆)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了。。。55555555

网友A:
楼主,别急,明天会有朋友回答的。
好像我没有看到KM的线圈;另外,设备有说明书吗?
还有,可以介绍一下各元件的名称或用途;这样,他人看起来更方便一些。

网友B:
电工画图软件auto cad electrical,

网友C:
看不清楚啊,

网友D:
怎么没看到KM线圈,图纸正确吗?

网友D:
制这种图,可以用AUTOCAD ELECTRICAL 软件。

网友E:
1、KC3是什么?
2、KAV是什么?
3、4FU和5FU是熔断器?那为什么电压表两端要各加一个熔断器?
4、还有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的PA1也不应该是电流表~!
5、你的控制电路和你的主电路怎么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网友F:
你何苦费那么大的劲画它,没软件就用相机拍下来,大家看也差不多吧,好像是个利用三相整流的,。。。。还是看不明白

网友G:
把三相交流变成直流。

网友H:
应该还有一部分图吧?要不把图对一下,看还有哪个地方遗漏了,看这图是没办法看明白的

网友H:
如果我没分析错的话,应该是直流电焊机,或是离子焊机类的
y1,y2应该是QF的分闸线圈
SB1是手动分闸或实验按钮
KC1  kc2过流动作,KT1延时闭合 KA1动作 Y1动作 QF跳闸
HL1 ,2分合显示
HL3过流显示
HL4不明
HL6.7负载运行 停止
HL8熔断器断路显示
我只能分析这多了

网友H:
SB2应该是复位按钮

网友I:
你的线路图貌似看不懂   变压线圈不理解  TR输出W3线圈貌似短接了  硅整流  2极管整流  就是电流只能一个方向流  反向无穷大  就是不能流过  你的图看不懂   等高人出现

网友J:
CAD你会使用么?

楼主:
我也纳闷呢。。。图纸正确,检查过好多次。听师傅说KM是用KA代替。。。。

楼主:
谢谢你上次的帮忙。。。嘻嘻

KC03   是电流继电器
KAv    是电磁继电器
至于4FU   5FU   我觉得是熔断器吧。。我也不太清楚
PA1   是直流电流表

至于主电路和控制电路。。。我确实看不太懂。。很多原件怎么动作的都不知道。能告诉下电流继电器、电磁继电器、电流继电器怎么动作的。。。动作方式,是不是像接触器一样?线圈得电就吸合?分别有多少对常开、常闭

楼主:
这是把交流电转成直流电的硅整流。。

CK01 .CK02     我也觉得是电流通过就吸合。过流什么的就分闸
QF                 我还没见过带线圈的断路器。只见过手动合上的
SB1               是交流合闸按钮
SB2               是交流关闭
HL1、2          确实是交流的分合显示
HL3               是48分过电流延时分闸指示
HL4               是故障未排除显示
HL6、7          是直流分合显示
HL8               哈哈,唯一我敢肯定的就是熔断器显示

还想问下48分过电流是什么意思。。在电路路面。是哪一块?和主电路有直接关系吗?

楼主:
怕老师们看不清楚。不能指点我啊。。。所以就耐心的画出来    这样老师们很方便看

楼主:
加上这个接触器的图呢?还有一个图是SA闭合表。。。

网友K:
硅整流的原理,看书。

网友L:
次级线圈是三角形接法,但是好像画错了,多了一点点,

网友M:
类似于电磁除铁器的电路

网友N:
这个图看不太清楚,变压器输出是三角形连接貌似有中间相多画了一点,控制回路自己慢慢分析,看不清也没这耐性看.关于硅整流,你这个是三相桥式整流,原理就是利用硅二极管单向导电原理,原理不明白不要紧你就知道整流后是直流,那是正那是负就可以了.

网友O:
发一图,自己分析!!

网友P:
我有软件啊
、ecad,pcsecad,p8.qq:273255335

网友Q:
KC02,KC01在时间继电器,那里要串联。不是并联

网友Q:
QF是那种带线圈的空开,线圈动作方式有常开式和常闭式

网友R:
可控硅整流和二极管整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