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9):
伺服驱动器是不是可以驱动变频专用电机?是不是用速度或者力矩模式?

楼主:
另外,再问个问题,如果伺服驱动器可以驱动变频专用电机的话,伺服驱动器的速度模式或者力矩模式,是不是比变频器的速度和力矩模式,控制更精确一点?

楼主:
另外,伺服驱动器的速度模式和力矩模式,跟变频器的速度模式和力矩模式,有什么区别和联系?都可以用0到10V的模拟量控制。

网友A:
呵呵;大多数是不可以的;

网友B:
一般都是要配套用的

网友C:
这个一般都是要配套用的!

楼主:
我看过印刷机用力士乐5.5KW伺服驱动器控制5.5KW的ABB变频专用电机的。

网友D:
行的,我公司就用LENZE伺服控制器驱动多台西门子专用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