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9):
请教各位高手,前几天出差遇到一个问题:
一块仪表有两个4~20mA模拟输出,但是接到DCS后,显示I/O输入故障,艾默生的I/O卡,连接后测量电压为24VDC,请教怎样将这个信号接入到DCS,谢谢!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任意一组即可

网友C:
应该需要专门的I/O模块吧? 仪表是测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需要专门的I/O模块吧? 仪表是测什么的

在线监测设备衬里有没有损坏的,有现场显示,两个模拟输出,请问可以提供一下什么型号的模块吗?

网友D:
本公司招聘电气工程师

基本要求 工作地区: 株洲 专业要求: 电气/自动化 学历要求: 大专及以上
工作经验: 3年及以上 年龄要求: 不限 性别要求: 男
具体要求 1、25-45岁,大专及以上学历,电气自动化、工业自动化等专业。
2、三年以上工作经验,能独立设计开发。
3、熟练掌握到少一家公司的PLC、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控制器等各种工业自动化产品的使用和开发。
4、熟悉各类现场仪表、电工仪器、传感器。
5、熟悉电气原理图的设计,办公软件及AutoCAD制图软件的应用。
6、责任心强,有良好团队意识,能适应压力氛围。

工资范围 3000-6000元/月
详细待遇 另加项目奖

网友E:
首先确定卡件通道是否完好,接受信号形式是否是毫安信号,信号类型设置是否正确,然后用信号发生器接入个信号查看是否有显示

楼主:
都检查过,模块都是正常的,只是回路里面有一个24V电压,在回路里面串接了250欧的电阻,电流为4mA(未串接电阻时为39mA),但是DCS现实还是不正常,唯一没有试的就是增加一个隔离模块(现场没有),我认为增加一个信号隔离模块,将24V电压隔离掉就可以了,这种方法可行吗?

网友F:
一块仪表有两个4~20mA模拟输出,这个输出是接入表头或模拟量输入模板的。DCS是什么我不清楚,艾默生的I/O卡,看名字就是开关量,它是需要开或关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