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1-10-29):
求教:FANUC OTD系统。对应伺服驱动为SVM ,当合上电源开关无报警产生,当启动系统电源后,驱动器上显示“8.”  ,系统报“414”,查有关资料表示有过流产生,但检查驱动器未发现功率器件,不知该怎么办?

网友A:
可以倒换一下轴,看看是否驱动器坏了!
如果驱动损坏的话,那也只能修驱动了!!!
------------------------------------------------------
FANUC技术交流: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网友B:
换一台吧

网友C(2011-12-26):
有好的驱动器可以对换一下,以便确定是不是驱动器的问题,如果对换后,报警解除,那就是驱动器坏了,只要进行驱动器维修就可以了。慧博时代11年专注驱动器维修等工控设备维修,欢迎您的垂询。
我公司是专业维修电路板的,各位如果有什么设备出问题可以联系我
 联系人:李工    电话:010 - 8 8 4 5 9 3  51/52
   http://www.huibog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