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0):
发现三菱FX系列PLC电池没电了,但手头上又没有备用电池可换,要去买新电磁置换,但现在PLC还要继续运行,不能让机器停下来,该怎么办应急?知道的出来说说哈。

网友A:
应该是3.6V的电池,用三节南孚在串个电阻把电压调整到3.6V,接上去就OK了

网友A:
可以应急,再去厂家买正规的电池

网友B:
对,楼主可以参考dazu1的方法

网友C:
FX2N系列的;
先买个,拿到了换上就行了;
上面那种是临时的方法,非长久之计;

网友D:
买正规的电池

网友E:
先把里面程序备份到电脑里以放突然停电程序丢失,只要电源不断电,不耽误plc运行的。买来电池后再换

网友F:
同意七楼的,把备份一下比较好

网友G:
发现电池报警,可以在一个月内更换就是了。没有这么紧张。

网友H:
才几十元换个正规的电池吧

网友I:
嗯,好像是吧

网友J:
把程式和参数先备份一下,没电了就算啦,FA系列PLC 没有ROM 好办,应该是那种干电池,找个几个电池连接一下,看下原来电池是多少V 滴,串联调节到原来电压就暂时可以用了,然后再去买新滴电池

最主要,机台不要断电就没有关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池告警,不意味立刻无法使用。三菱官方称一个月之内更换即可(实际在45天也没有任何问题,我实际测试到56天才发生程序丢失,期间我都是报警开始五天一通电测试,45天后一天一通电测试,温度是冬季大概10度左右,如果是温度稍高还可以稍长)
熊熊,你真有毅力,佩服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