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0):
ABB焊接机器人报警错误需要系统初始化,是老款的机器人示教器不是触摸屏的那种,我只知道需要X-Start指令就行了,但是不知道在那找,求教各位高手。

网友A:
你用示教器操作机器人系统重启的时候输入1-5-9是X-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