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0):
NTC10k热敏电阻在工业现场测温度有问题。原理是这样的,采用NTC热敏电阻,555压频转换得到输出脉冲,通过单片机T0端口对脉冲计数算出频率,再经过查表得到环境温度。在实验室条件下,温度范围从5°到40°都是没问题的,但放入工业现场之后(此时热敏电阻导线接了很长,附近有很多其他线,会不会产生干扰信号?),原本温度只有15左右,此时采集温度就不对了,显示41°左右。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麻烦各位有经验的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此时热敏电阻导线接了很长,附近有很多其他线,会不会产生干扰信号?

是干扰

网友B:
肯定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时热敏电阻导线接了很长,附近有很多其他线,会不会产生干扰信号?

是干扰
非常感谢!那除了使用屏蔽线(因为现有的线路已经铺好了,不好重新铺),怎么解决此干扰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干扰了
你好,非常感谢!那除了使用屏蔽线(因为现有的线路已经铺好了,不好重新铺),怎么解决此干扰的问题呢?

网友A:
这种方式 没有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 没有经验啊
哦,没事的。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