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0):
电机电枢电压为220V-470V,但直流控制器最高电枢电压为400V,这种情况能否达到电机的额定电流?可否更换控制器的励磁控制板?

网友A:
用直流控制器还要考虑一下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电枢电压为220V-470V,但直流控制器最高电枢电压为400V,这种情况能否达到电机的额定电流?可否更换控制器的励磁控制板?
当然可以。直流电机控制理论上在0-额定转速以内都能达到额定电枢电流。至于能不能换励磁控制板,就不懂什么意思了。你的励磁板坏了?还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