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0):
有一条喷涂设备,做一个控制线路

要发往美国,那边的电压是三相220V 单相110V

一台2.2KW 电机 一台燃烧机0.37KW 就是启动 停止 加几个指示灯 时间继电器 温控仪等等

接触器 指示灯 继电器等 用110V 不方便 线路接好 还要拿变压器试试

我想定做一个变压器 接触器 指示灯等还是用我们线圈单相AC220V

这个变压器如何定做?

是不是2相220V 输入 2相220V输出

楼主:
这样是不是对的
还是怎么
请指教

网友A:
不能只看这个电压,还有频率呢。美国的频率不是50Hz。是60Hz。

所以,你最好是用50/60Hz兼容的电器,直接在美国接柜调试。

网友B:
美国家庭电路电压110V,60HZ?那中国的电脑卖到美国能用吗?美国的电脑卖到中国能用吗?

网友C:
对于 电机 好办只有把电机接法改成三角接法就可,(星形-380V 三角-220v)控制接触器我们用127v的好了,只是频率是60Hz,在选型时注意一下!

网友D:
你就不能虚心点???

网友E:
换电机三相的,其他的电器元件不变,线与线之间电压为220,对电器元件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