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0):
脱排油烟机里的电机不转了,特来求助!
开关肯定是好的,检查过了。所有的线头都很牢,不象有接触不良。
电机是嵊周恒润电机公司的 YPY-65 电容运转异步电机,配一个 4UF/500V 的电容。65 W,1050 r/min
我只有一个 UT65 型数字电表,几十块钱的那种。
电容是黑色方形的,略微有点鼓,但看不出来是本来就这样,还是因故障膨胀了。
用电表量两极,始终是不通的。把两极翻来翻去量也一样。
我又量了电机,接电容的两根黄色电线之间是 178 欧姆,高速档(绿色)和低速档(红色)之间也是 178 欧姆。
由于该油烟机使用不频繁,我估计电机坏的可能不大。但是电容又似乎是好的。
问题可能在哪里呢?

网友A:
油烟机电机不转,大多是电机轴承缺油,还有个原因就是风扇卡死。一般清洗加油就正常了。

网友B:
用手旋一下叶轮看轻松不,另外就要检查一下电容,可以代换一下试一试。

楼主:
叶轮能轻松转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叶轮能轻松转动的。
基本上是电容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D:
辅助一下电机转了就是该清洗了,不转电到电机没有,到了电机坏了,或电容坏了

网友E:
电阻不可能都是178  是你量错了还是表出错了? 电容放在测量二极管的那档就是2表笔碰在一起会叫的那档,2笔对换分别去量电容的2个脚表会短时叫下,叫的时候越长电容值就越大,反之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不可能都是178  是你量错了还是表出错了? 电容放在测量二极管的那档就是2表笔碰在一起会叫的那档,2笔对换分别去量电容的2个脚表会短时叫下,叫的时候越长电容值就越大,反之越小。

刚才这样实验了一下,没有叫!!!4 uf 的电容啊,总得叫叫吧?看来是电容坏了??

网友F:
把那个电容充一下电,再短接一下看看,就知道电容器的好坏了!

楼主:
多谢诸位,已经排除了故障,是电容坏了。

网友G:
估计是电机轴承缺油

网友H:
更换电容试试

网友I:
电容坏了

网友J:
单相电机不转的原因:1.电机烧:可以通过测量主副绕组内阻2.启动电容坏了:你看到鼓包了,说明不好,换个新的试试吧3.开关坏了:你已经确认是好的

网友F:
那个电容很容易坏的!

网友K:
你的电容坏了,因为它已经鼓了

网友L:
好多时候家用电器的电机不转是因为电机轴有点卡阻,先用手左右转动几次,如果能够活动在加点油润滑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