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0):
现在使用CP1H模拟量输入读取4-20mA信号,在A/D转换后,通道中的数字量变化较大,信号是压力传感器的信号,要根据压力值控制泵电机的,请问怎么处理才能准确、稳定的得到转化后的数字量?

网友A:
怎么个变化大?
先不用考虑怎么处理,重要的是得排除信号有没有干扰才是正道

网友B:
不知道你是怎么处理的?一般都是使用SCL指令进行信号处理~!

网友C:
首先,你的变送器是不是采样本身变化大,这是安装的问题;再一个,SCL变换指令也是在采样相对稳定下执行,并不能起滤波的作用;还有就是在信号波动在范围内用平均的办法稳定采样。

网友D:
没有看明白

网友E(2012-08-04):
你的意思是跳变很大?具体是多大?而你允许的跳变是多大?在保证硬件没问题的情况下(变送器本身、干扰问题等),再来考虑稳定数据,要不然得到的数据也是假的

网友F:
你对信号处理了没得嘛,压力变送器过来的信号,加一个信号隔离器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