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0):
三菱什么系列的PLC有定位指令,适合机床伺服控制?全面剖析一下,谢了

网友A:
FX1S/FX1N/FX3U/FX3G这几个系列的PLC都有定位指令
你还要考虑你的机床是几个轴,有没有插补等动作

网友B:
说得好就是FX-2N的没有

网友C:
如果是多轴控制就用定位模块,QD75

网友D:
楼主相当无聊,等下你再发个贴:
SIEMENS什么系列的PLC有定位指令,适合机床伺服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相当无聊,等下你再发个贴:
SIEMENS什么系列的PLC有定位指令,适合机床伺服控制?

呵呵
三菱随机手册里写得很清楚

楼主:
数控钻床,不需要插补的

网友F:
台湾永宏PLC单机可以控制4轴伺服,有需要了解请加我的QQ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