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0):
非标机一般要用到哪些电气元件。电气元件一般在电控柜里面安装的位置,安装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线槽怎么走线才规范

网友A:
非标设备上用的电气元件也是和设计有关系,也是需要断路器、滤波器、端子等等
至于线槽和走线也是应该符合标准设备的规定的,
没有专门为非标设备规定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