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1):
变频器调试的基本步骤
  一、变频器的空载通电验
  11 将变频器的接地端子接地。
  21 将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子经过漏电保护开关接到电源上。
  31 检查变频器显示窗的出厂显示是否正常,如果不正确,应复位,否则要求退换。
  41 熟悉变频器的操作键。
  一般的变频器均有运行(RUN) 、停止(STOP) 、编程(PROG) 、
  数据P确认(DATAPENTER) 、增加(UP、▲) 、减少(DOWN、") 等6
  个键,不同变频器操作键的定义基本相同。此外有的变频器还
  有监视(MONITORPDISPLAY) 、复位(RESET) 、寸动(JOG) 、移位
  (SHIFT) 等功能键。
http://huanghua120.blog.163.com/blog/static/122447692011921112518557/
  二、变频器带电机空载运行
  11 设置电机的功率、极数,要综合考虑变频器的工作电流。
  21 设定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基频、设置转矩特性。VPf
  类型的选择包括最高频率、基本频率和转矩类型等项目。最高
  频率是变频器—电动机系统可以运行的最高频率,由于变频器
  自身的最高频率可能较高,当电动机容许的最高频率低于变频
  器的最高频率时,应按电动机及其负载的要求进行设定。基本
  频率是变频器对电动机进行恒功率控制和恒转矩控制的分界
  线,应按电动机的额定电压进行设定。转矩类型指的是负载是
  恒转矩负载还是变转矩负载。用户根据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中的
  VPf 类型图和负载特点,选择其中的一种类型。通用变频器均
  备有多条VPf 曲线供用户选择,用户在使用时应根据负载的性
  质选择合适的VPf 曲线。如果是风机和泵类负载,要将变频器
  的转矩运行代码设置成变转矩和降转矩运行特性。
为了改善变
  频器启动时的低速性能,使电机输出的转矩能满足生产负载启
  动的要求,要调整启动转矩。在异步电机变频调速系统中,转矩
  的控制较复杂。在低频段,由于电阻、漏电抗的影响不容忽略,
  若仍保持VPf 为常数,则磁通将减小,进而减小了电机的输出转
  矩。为此,在低频段要对电压进行适当补偿以提升转矩。一般
  变频器均由用户进行人工设定补偿。日立J300 变频器则为用
  户提供两种选择:自行设定和自动转矩提升。
  31 将变频器设置为自带的键盘操作模式,按运行键、停止
  键,观察电机是否能正常地启动、停止。
  41 熟悉变频器运行发生故障时的保护代码,观察热保护继
  电器的出厂值,观察过载保护的设定值,需要时可以修改。变频
  器的使用人员可以按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对变频器的电子热继
  电器功能进行设定。电子热继电器的门限值定义为电动机和变
  频器两者的额定电流的比值,通常用百分数表示。当变频器的
  输出电流超过其容许电流时,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将切断变频
  器的输出。因此,变频器电子热继电器的门限最大值不超过变
  频器的最大容许输出电流。
 三、带载试运行
  11 手动操作变频器面板的运行停止键,观察电机运行停止
  过程及变频器的显示窗,看是否有异常现象。
  21 如果启动P停止电机过程中变频器出现过流保护动作,应
  重新设定加速P减速时间。电机在加、减速时的加速度取决于加
  速转矩,而变频器在启、制动过程中的频率变化率是用户设定
  的。若电机转动惯量或电机负载变化,按预先设定的频率变化
  率升速或减速时,有可能出现加速转矩不够,
从而造成电机失
  速,即电机转速与变频器输出频率不协调,从而造成过电流或过
  电压。因此,需要根据电机转动惯量和负载合理设定加、减速时
  间,使变频器的频率变化率能与电机转速变化率相协调。检查
  此项设定是否合理的方法是先按经验选定加、减速时间进行设
  定,若在启动过程中出现过流,则可适当延长加速时间;若在制
  动过程中出现过流,则适当延长减速时间。另一方面,加、减速
  时间不宜设定太长,时间太长将影响生产效率,特别是频繁启、
  制动时。
  31 如果变频器在限定的时间内仍然保护,应改变启动P停止
  的运行曲线,从直线改为S 形、U 形线或反S 形、反U 形线。电
  机负载惯性较大时,应该采用更长的启动停止时间,并且根据其
  负载特性设置运行曲线类型。
  41 如果变频器仍然存在运行故障,应尝试增加最大电流的
  保护值,但是不能取消保护,应留有至少10 %~20 %的保护余量。
  51 如果变频器运行故障还是发生,应更换更大一级功率的
  变频器。
  61 如果变频器带动电机在启动过程中达不到预设速度,可
  能有两种情况:
  (1) 系统发生机电共振,可以从电机运转的声音进行判断。
  采用设置频率跳跃值的方法,可以避开共振点。一般变频器能
  设定三级跳跃点。VPf 控制的变频器驱动异步电机时,在某些
  频率段,电机的电流、转速会发生振荡,严重时系统无法运行,甚
  至在加速过程中出现过电流保护使得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在电
  机轻载或转动惯量较小时更为严重。普通变频器均备有频率跨
  跳功能,用户可以根据系统出现振荡的频率点,在VPf 曲线上设
  置跨跳点及跨跳宽度。当电机加速时可以自动跳过这些频率
  段,保证系统能够正常运行。
  (2) 电机的转矩输出能力不够,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出厂参数
  设置不同,在相同的条件下,带载能力不同,也可能因变频器控
  制方法不同,造成电机的带载能力不同;或因系统的输出效率不
  同,造成带载能力会有所差异。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增加转矩提
  升量的值。如果达不到,可用手动转矩提升功能,不要设定过
  大,电机这时的温升会增加。如果仍然不行,应改用新的控制方
  法,比如日立变频器采用VPf 比值恒定的方法,启动达不到要求
  时,改用无速度传感器空间矢量控制方法,它具有更大的转矩输
  出能力。对于风机和泵类负载,应减少降转矩的曲线值。
  四、变频器与上位机相连进行系统调试
  在手动的基本设定完成后,如果系统中有上位机,将变频器
  的控制线直接与上位机控制线相连,并将变频器的操作模式改
  为端子控制。根据上位机系统的需要,调定变频器接收频率信
  号端子的量程0~5V 或0~10V ,以及变频器对模拟频率信号采
  样的响应速度。如果需要另外的监视表头,应选择模拟输出的
  监视量,并调整变频器输出监视量端子的量程
更多变频器维修资料请看:http://huanghua120.blog.163.com/blog/static/122447692011921112518557/

网友A:
你们有卖变频器吗
拉力试验机 http://www.grttest.com

楼主:
没有,我们是专做维修的
http://huanghua120.blog.163.com/

楼主(2012-04-11):
有没有需要培训学习变频器维修的

网友B:
我想学习啊。QQ1479197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