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1):
我公司使用的是西门子的dcs抄纸系统,主传动使用的是西门子S120。烘缸一个CU320,湿布一个CU320,共用直流母线。有时湿布跳闸报警F31885,30885,有时烘缸报警F31885,30885。复位后又可正常。但过一段时间又出现跳闸故障,报警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控制单元与功率单元、编码器处理单元通讯故障,我们开始以为机房温度高影响,随后我们把机房温度降到28度,2个CU320也做了跟换,通讯线也跟换了,但还没解决问题,敬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潮湿环境、腐蚀性气体及灰尘会造成器件锈蚀,接触不良,绝缘性能降低,注意通风
变频器维修可能是编码器接触不好 F31885 (N, A) 编码器 1 DRIVE-CLiQ(CU):循环通讯有故用户发送和接收不同步。

网友B:
前段时间我们的设备也是老报这个错误,联系西门子换了cib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