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1):
配电柜中的变频器会对模拟量信号产生干扰,造成模拟信号的波动,通过确认变频器的干扰端,是信号线远离变频器干扰端,减少干扰,请问各位是否有变频器干扰的检测仪器,请推荐一下品牌和型号。谢谢。在线等。邮箱:qingda204@126.com

网友A:
呵呵;变频器本身就是一个干扰源;加滤波器可以改善一下;

网友B:
检测信号噪声源,采用电量检测谐波分析仪或100M以上的谐波示波表即可观察和监控噪声信号了。东西都很贵,简单点的几万,高档的几十万甚至百万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