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1):
这台床报警出现后现在原先编辑的程序都丢失了。我是新手,802d没有后备电池,我该怎么处理这个报警?谢谢!

网友A:
报4065警是因为用户存储器有数据丢失,用永久存储器里的数据进行了恢复。如果永久存储器里没有你需要的程序,只有重新编制程序输入到永久存储器,以后程序丢失后就能自动恢复。802D程序是用电容供电来保持的,可靠时间为50小时。

楼主:
它主要是每天开机就报警,然后自己编的程序也没啦。怎么才能把编号的程序存到永久存储器里呢?我看诊断手册有个控制系统时间和调试手册时间这个怎么理解呢?还有别的方法吗?非常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