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编程!

楼主(2011-10-31):
哪位哥哥,姐姐能我编一下程序啊!!1谢谢啦!!!!

邮箱:2430493896@qq.com

楼主:
求编程

是欧姆龙的PLC

网友A:
是什麽柜子用的

网友B:
看这个控制回路,对比着看,梯形图也出来了

网友C:
我建议 你如果不熟悉PLC的话  不要用PLC 编这幅图的程序  我觉得还是用电子电路+继电器来完成这幅图

网友D:
估计你连图的原理都没明白,如果明白编程很简单。
这是它励直流电机正反转控制,电枢串电阻启动,反接制动。
正转;
按SB1------KM1自锁吸合(电机电枢串R1,R2开始启动慢速运转)-----电机开始启动运转后,电枢电压达到电压继电器KV设定电压时KV吸合KM4自锁吸合(用于停止时反接制动);断电延时KT1,KT2断电开始延时-----KM6吸合(R1被短接,电机转速提高)-----KM7吸合(R2被短接。电机全速运转);
停止;
按SB3常闭断开-----KM1释放(电机断电后会惯性运转);
由于有励磁,电机运转就会发电(KV会继续吸合)---KM3就会吸合
SB3常开闭合-----KM2吸合(经KM4,KM3触点)----电机电枢经R1,R2,R3接入反向电流,速度降低,KV释放-----KM3,KM4释放----KM2释放(反接制动停止)

楼主:
能帮忙把PLC的语句表写给我吗!!谢谢啦!!!

网友E:
写个PLC型号,大家可以帮你,Q358439435

楼主:
谢谢啦!!!问题我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