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31):
在一个动作序列中,假设第一个动作是。电机从原点开始向右转动50转,而第二个动作是电机由当前状态向左转10转,也就是说电机目前状态相比初始零位,电机其实是向右旋转了40转。
问题就是,当执行某个动作时,我不知道上一步究竟旋转了多少转,只能给出一个数据告诉伺服器这一步需要它转到离零位80转的位置,。上一步可能是在50转,也可能是在120转的位置上。那么伺服器能不能实现这种位置控制功能呢。?伺服器的上位机我选用单片机控制,目前我只懂这个。

网友A:
那就做两种控制方式
1、相对位置的控制方式,只下一步位置只和当前位置作比较。
2、绝对位置的控制方式,一直和零点位置作比较。

网友B:
伺服就这2种比较方法,要么和绝对零点比较,要么就和当前位置比较

网友C:
说得在理

网友D:
用原点SENSOR 控制

网友E:
啥子设备上?

楼主:
谢谢老师们,再问一下,是不是一般的伺服器都支持这两种模式,还是要配了绝对位置编码器的才能?

网友F:
应该是在发送命令之前对数据按你选的方式处理好,零点也就是个参考,固定了就无所谓了。

楼主:
也就是说,当设定了零点后,伺服器能记录电机的位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们,再问一下,是不是一般的伺服器都支持这两种模式,还是要配了绝对位置编码器的才能?
伺服驱动器是不会有两种模式的,它只是一个执行元件。具体要在PLC程序中做设定~!

网友G:
个人认为这种情况用绝对的比较好。
如果已经让伺服右转了40,但你又给它左转80的信号,岂不回原点了还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