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

楼主(2011-10-31):
大家好我问下,我计算电流为165A,怎么选择电流互感器?
比如:400/5,这里的5是根据什么确定的?400是根据什么确定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选200/5的互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B:
400是根据你所选用电流表最大量程来定的

网友C:
满400A互感器输出5A

网友D:
200/5就够了

网友E:
5是二次输出的满度值,所以是5,这是标准,200或400那是一次侧的满度值。是最大检测量程。

楼主:
是不计算出电流,选互感器时候只要大于计算电流一个等级就可以了?
呵呵我还见国400/10的。。?他们为什么有时要选择10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计算出电流,选互感器时候只要大于计算电流一个等级就可以了?
呵呵我还见国400/10的。。?他们为什么有时要选择10的?
不见得要大一个等级,只要能够满足你的需要就可以,因为范围越大误差越大~!
不知道你在哪见过的,一般标准的 电流互感器都是比5,电压互感器都是比100